源跟随器一般不用于低噪声放大器?

楼主(2008-08-13):
lzw上讲到:由于源跟随器把噪声加到输入信号上,但提供的电压增益小于1,所以低噪声放大器中通常不使用源跟随器。

但是,源跟随器与共源放大器所得的总输入参考噪声电压都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不能用于低噪放的原因是增益小于1.

请问,为什么电压增益小于1,就不用在低噪放当中????

网友A:
增益小于1,输出管的噪声折算到输入端,将被放大。
一般我们说运放的噪声主要由输入级的输入管和负载管引入,而不考虑输出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号有一级放大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源极跟随器有两个用处 1:  驱动重负载(大电容或者小电阻)
                                    2: 电平平移

网友:
说得都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小于1,输出管的噪声折算到输入端,将被放大。
一般我们说运放的噪声主要由输入级的输入管和负载管引入,而不考虑输出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号有一级放大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增益小于1,输出管的噪声折算到输入端,将被放大--值得商榷

网友:
应该还算有道理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对于同样的噪声,电压放大倍数大,信噪比就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小于1,输出管的噪声折算到输入端,将被放大。
一般我们说运放的噪声主要由输入级的输入管和负载管引入,而不考虑输出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号有一级放大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虽然增益小于1,但源随器沟道里的电流噪声折算成电压噪声也比共源级小,因为输出电阻小了。所以最后折算到输入栅极的电压跟共源极相同,这也是Razavi得到的结果。输入极的信噪比应该是一样的呀,虽然信号没放大,噪声也没有被放大,可能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网友(2010-07-16):
主要原因就是噪声吧,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系统本身带来的等效输入噪声,也就是NF,而非简单的信噪比。

网友:
源跟随器不适合做低噪声运放的输入级(有时候要实现电平位移,这样就加入了源跟随器输入管,及其负载管的噪声)

源跟随器做输出级,会加入源跟随器输入管的噪声,但是一般前级的增益会变大好多,所以。。我觉得难说

个人的看法而已

网友(2012-09-16):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2014-05-04):
感觉只放大了一点,输入管的噪声没被放大,负载管的噪声要除以增益

网友(2014-08-06):
什么样的低噪音放大器?去看下adi,ti等公司中低频低噪音运放,几个没用源随的,只要是要求功率输出带大负载,不需要R TO R的,基本都有源随。
lna 那另说。

网友(2017-12-18):
学习了,高人啊。

网友(2018-04-24):
看帖顶帖这是必须滴!

网友(2020-07-22):
对于单个源随器来说他的信噪比与增益无关,但是如果考虑后级电路,他们的噪声再折算到源随器输入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级电路噪声性能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