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RACULA工具作DRC和LVS检查

楼主(2008-08-13):
用DRACULA工具作DRC和LVS检查的简单说明

根据自己的使用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适合初学者2

网友(2008-10-30):
这个也太简单了

网友(2009-05-22):
基于Cadence软件DRACULA工具的LVS检查
LVSLayout VS Schematic)大致分为三大步:
1、准备工作,技术文件的导入以及修改
2、导出电路CDL网表,以及版图GDS数据
3、进行LVS检查

1、
准备工作,技术文件的导入以及修改
LVS技术文件的导入和修改与DRC技术文件的修改类似
首先,新建一个目录LVS(名字可以任意取,自己知道就可以)用来作LVS检查,主要用于存放技术文件,GDS数据,以及检查结果等等。做LVS检查需要有LVS技术文件,该技术文件由工艺厂商提供。把技术文件放到LVS目录下。注意,由于LINUX系统和WIN系统的差别,这里需要对技术文件进行处理,否则DRACULA读入技术文件时会出错,转换命令为:dos2unix lvs.com lvs.com,这里的两个lvs.com分别是转换前后的技术文件。转换完毕之后,需要把program这一行注释掉(如果有的话),大约在70行左右,方法是,在行首插入分号(;)。CSMC06的技术文件是需要修改的,CSMC05好像不用,具体自己看吧。
2、
导出电路CDL网表和GDS数据
把版图文件导成GDS数据请参考“DRC检查教程”,完全一样,也可以直接把前面导出的GDS数据复制到LVS目录下。
下面介绍导出CDL网表:
1.icfb-log窗口――>file――>Export――>CDL
2.点击Library Browser来选择原理图所在的位置,在output file一栏填写导出CDL网表的名称(默认的是叫netlist,建议把它改了),也可以在前面加入路径,比如:./LVS/*** (注意,CDL网表是没有后缀名的,其本质是个文本文件),这样,导出的CDL数据就在LVS目录下,否则就在默认的目录下,需要复制到LVS目录下。
3.全部填好了啊,那就点“OK”吧,然后等待,弹出窗口,提示:“CDL网表导出成功!”。
好了,CDL的导出就完成了。
注意:在导出CDL网表时候,电容电阻二极管的提取是有选项的,默认的情况下是没有选上的,因此电路中存在这些元件是,记得在相应的前面打勾,选value或是area都可以,否则在做LVS检查时候将提示在原理没有相应的元件。
3、
进行LVS检查
1.
修改DRC技术文件,indisk的值改为输入的GDS文件名(代后缀名);primary的值改为topcell(原理图)的名称;保存退出;
2.
启动控制台:

进入根目录
cd LVS (进入LVS目录)

输入命令

loglvs

输入命令
htv

输入命令
genpad

输入命令
case

输入命令
cir ××××(CDL网表名称)

输入命令
con ××××(电路顶层名称)

输入命令
// 以上是对电路网表进行配置和编辑

输入命令
PDRACULA

输入命令
/g lvs.com (读取技术文件)

输入命令
/f

输入命令
./jxrun.com (运行检查程序)

查看LVS检查的结果,可以打开该目录下“***.lvs”这个文件来查看,里面会有详细的原理图和版图的匹配信息,最后显示 “Schematic and Layout matched!”则表示版图与原理图可以完全匹配上。
注意:要做LVS,在版图上要把电源地全部连到一起,或者是在版图标号上带冒号来来表示。比如所有的gnd没有连到一起则每根gnd的线上都加标号“ gnd:”否则是会出问题的。
基于Cadence软件DRACULA工具的DRC检查
DRCDesign Rule Check)大致分为三大步:
1、准备工作,技术文件的导入以及修改
2、导出GDS数据
3、对GDS文件进行DRC检查

1、
准备工作,技术文件的导入以及修改
首先,新建一个目录DRC(名字可以任意取,自己知道就可以)用来作DRC检查,主要用于存放技术文件,GDS数据,以及检查结果等等。做DRC检查需要有DRC技术文件,该技术文件由工艺厂商提供。把技术文件放到DRC目录下。注意,由于LINUX系统和WIN系统的差别,这里需要对技术文件进行处理,否则DRACULA读入技术文件时会出错,转换命令为:dos2unix drc.com drc.com,这里的两个drc.com分别是转换前后的技术文件。转换完毕之后,需要把program这一行注释掉(如果有的话),大约在70行左右,方法是,在行首插入分号(;)。CSMC06的技术文件是需要修改的,CSMC05好像不用,具体自己看吧。
2、
导出GDS数据
由于DRACULA工具不能直接对图形化的版图进行检查,所以需要先把LAYOUT倒成GDS数据。下面介绍GDS数据的导出。
1.icfb-log窗口――>file――>Export――>stream
2.点击Library Browser来选择LAYOUT所在的位置,在output file一栏填写导出GDS数据的名称,也可以在前面加入路径,比如:./DRC/***.GDS,这样,导出的GDS数据就在DRC目录下,否则就在默认的目录下。
3.全部填好了啊,那就点“OK”吧,然后等待,弹出窗口,提示:“GDS文件导出成功!”。
好了,GDS的导出就完成了。
3、
GDS文件进行DRC检查
1.
修改DRC技术文件,indisk的值改为输入的GDS文件名(代后缀名);primary的值改为topcell的名称(约在68行左右),保存退出;
2.
启动控制台:
首先进入DRC目录
cd DRC

输入命令
PDRACULA

输入命令
/g drc.com (读取技术文件)

输入命令
/f

输入命令
./jxrun.com (运行检查程序)

该做的都做了,等个几分钟,等着检查完毕出结果吧,^_^

贴出来大家看,省钱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ddddddddddddddggggh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sssssssssssss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lllldlldldlddldldl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656565655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dfdfdfdfdfdfdfd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sds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ddddddddddddsssssssssssssss

网友:
dddddddddd

引用 网友A:

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2010-04-02):
感谢楼主,多发帖子呀

网友(2010-08-27):
这属于坑蒙拐骗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B:

Thanks a lot

网友(2011-05-25):
Thanks for share!
good for me!!!!!!!!!!!

网友(2011-10-06):
有貼有感恩

网友(2012-07-03):
自己的经验,很好。

网友(2014-03-02):
是简单了点,但对新手还是七个引导吧

网友(2014-04-20):
回复 网友B:

   点赞啊!!!!!

网友(2019-03-28):
总之要感谢搂主,谢谢

网友(2021-08-24):
怎么调整mos管宽长精度呀?

网友(2022-03-11):
怎么输入错误代码?

网友(2024-03-02):
Dracula怎么进行后仿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