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13):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时遇到一些问题,这个设计我分了两个电源地的pad环,它们在环上(2.5V和3.3V)是不连接的。每一组都分别有给core和pad供电的pad,在做lvs时,我如果电源地的pad都打上相同的text,calibre在lvs时会忽略一组,导致lvs出错;如果打上不同的text,由于pad网表中定义的电源地和其中的一组名称不一致,也会lvs出错,像这种情况我该怎样处理?

网友(2009-08-13):
用psub分开版图吧, 我想

网友:
需要详细的error report;
你的design有两个power domain;
你用到的两组P/G 的definition肯定要是不一样的,比如2.5V为VDDA,3.3V的为VDDB;在design中要没有short。在pad上打text也得有所不同。

网友:
可以用lvspsub分开试试

网友:
首先要看看power是不是设置为global信号,是的话就去掉
版图上要起不同的名字,网表里也要对应不同的名字
就当作普通信号来查就行

网友:
command file中定義兩組gnd,記得使用不同名稱,
看看結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