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IC设计流程&使用工具

楼主(2008-08-14):
我还刚刚开始学,目前只知道数字IC设计先写verilog,然后对verilog仿真,接着dc综合,布局布线。工具使用就知道synopsys dc,仿真,布局布线等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
布局布线一般用candence的工具吧,还有进行后仿真。貌似synos工具之后还要进行时序的一些计算之类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我也是刚刚开始学的~~~~~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
仿真 synopsys VCS; cadence NC-verilog
P&R  synopsys Astro; Cadence SoC En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