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组成的最小系统有问题,请进

楼主(2008-08-14):
仿真机上可以运行程序,可是烧到89C51上,就没有反应了。我是用12v烧的,本来是一个测试p1口的程序,要p1口轮流输出低电平控制外接的led轮流点亮,结果却p1口全是高电平。
    晶振应该没问题,18脚xtal2有正弦信号,对地电压为
2.4V左右,19脚xtal1没有信号或者只是干扰,对地1.4v左右,ale地址锁存允许脚输出有干扰的脉冲。
    有过这样遭遇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
兄弟,EA脚怎么接的?
晶振的LOAD CAPACITANCE接了多少?量测不到信号,可能是你的表棒问题,容值过大会出现量测不到的情况的。

网友:
xtal1上的正弦波信号通常比xtal2上的更标准

网友:
晶振没起振!

XTAL1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时钟输入,你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时钟输入信号是干扰;31脚接高电平,建议更换旁路电容,不行再换晶体;AT89C51的编程电压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