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RAM的刷新问题

楼主(2008-08-14):
各位大侠请帮小弟一把:SDRAM的刷新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刷新到某一行的时候,如果正要向这一行写数据怎么办?数据会不会丢失 ? 希望大侠们跟小弟指点迷津啊 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侠给答答疑啊,谢谢了

网友:
在模式寄存器设置的时候写进去的,这个值会映射到一个计数器里面,当计数器递减到零,控制器就会自动向SDRAM发送一个刷新命令。一般说来在64ms内至少要进行4096个cycles才能保证数据不会丢失。。。
大概就是这样。在网上找个Altera SDRAM Controller的open IP Core研究一下就晓得了,不复杂。

网友:
另外,你说的情况不会发生,刷新命令优先级较高。

网友:
我做控制器的时候是15us刷新一次

网友:
refresh 和 RD/WR 要做arbitration,能保证refresh cycle就行了,refresh cycle也是有toleration的

网友(2009-12-24):
没看懂啊!能否再讲的详细点。

网友:
刷新和读写的处理进行仲裁,一般刷新等等不要紧

网友(2010-02-10):
刷新和读写命令都是你发的,不要让他们同时发生三,
实际上也不可能同时发生,一次只能发一个命令。

你要问的是,正准备读写的时候刚好遇到刷新周期到了怎么办?
我的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比如刷新周期是100us,我数到50us就准备刷,如果刚好遇到读写到了我就等一下,读写完了我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