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推荐关于power on reset的电路

楼主(2008-08-14):
老板要求设计一个检测VDD电压到达其正常幅度70%后10uS左右给出Reset
疑惑的是怎么知道他达到70%,差不多2.3V
一般的电路都是RC延迟,可是怎么探测70%这个点呢!

网友(2011-05-25):
老板也让同事做

网友:
调整比较器(也可能是反相器)的阈值监测2.3V,得到阶跃信号;有了阶跃信号,通过逻辑运算就可以得到reset了,就看精度要求要多高了

网友:
这样来说应该有另外一组电源了,那就使用BandGap+divide resistor+comparer

网友:
问题不明!

网友(2018-04-27):
居然还有hotswapping,拜读了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