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关于Sigma Delta ADC的仿真

楼主(2008-08-14):
我搭建了一个两阶前馈的低通Sigma Delta ADC

分辨率16bit,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小于4K,采样频率1M。

使用Simulink+SDtoolbox

仿信噪比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输入3.5KHZ信号的SNDR=86.5db,ENOB=14.08bit,而输入50HZ信号的SNDR=58.8db,ENOB=9.48bit。

FFT变换已加hanning窗函数,输入50HZ信号时PSD输出不正常,SNDR,ENOB也不正常。

理论上50HZ的信噪比应该比4KHZ的高很多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输入50HZ信号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啊?我哪里出错了?

楼主:
求助!求助啊!

楼主:
我自己找到原因了,是频率泄露造成的,虽然乘上了汉宁窗,但是50HZ输入的时候依然会有频率泄露,

1M采样频率,FFT采样点为65536,最小可分辨频率为1M/65536=15.29HZ ,

当输入信号为 15.29HZ 的2N次方频率时,频率泄露最小,

而50HZ 偏离,较为严重,而且频率很低,故产生了频率泄露,影响了信噪比。

更改输入信号为15.28*4,这时PSD输出正常,ENOB达到了12bit以上。

网友(2008-09-15):
大侠能不能贴下输入信号的设置框图啊 ,不解他们参数间的 关系

网友(2008-11-04):
不存在噪声泄露

据我了解单环结构不存在噪声泄露问题

网友(2009-04-05):
是“频谱泄露”~~

网友(2009-12-19):
加hanning窗其实也不行 输入信号还得好好选取 不然频谱泄露指定是有的 算的enob偏差很大 hanning 只对边带衰减明显 主瓣还是很宽的

网友(2010-10-28):
请问楼主怎么仿出的频谱图啊?SDtoolbox还不会用啊

网友:
单环结构存在频谱泄露吗

网友(2010-12-25):
学会了再来看一下

网友(2015-03-09):
楼主厉害啊 解决了疑惑

网友(2016-01-12):
回复 1# lynker 请问楼主怎么做的PSD丫,求指导~~~~

楼主:
回复 15# guangyi_pang 多少年前的事了,好像是用toolbox就能搞定,入职的第一个项目,流产,现在玩射频了

网友:
回复 16# lynker (⊙o⊙)…好吧~~~~~

网友(2016-04-28):
回复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取65536个点,是因为16bit的ADC的原因吗?

网友:
为什么输入改到 15.28*4以后,没有到14bit以上呢?

网友(2017-03-27):
采的点太少了吧,50Hz的Tone在fft里面才第几根啊。另外真的如果用CMOS搭建出电路来,你的带宽4k,50hZ也没法用,flicker noise 和offset就能淹没了信号了。

网友(2018-07-25):
您好,请问您有哦SDtoolbox工具包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