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ma Delta ADC的仿真 求助高人

楼主(2008-08-14):
我搭建了一个两阶前馈的低通Sigma Delta ADC

分辨率16bit,过采样率256。输入信号小于4K,采样频率1M。

使用Simulink+SDtoolbox

仿信噪比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输入3.5KHZ信号的SNDR=86.5db,ENOB=14.08bit,而输入50HZ信号的SNDR=58.8db,ENOB=9.48bit。

FFT变换已加hanning窗函数,输入50HZ信号时PSD输出不正常,SNDR,ENOB也不正常。

理论上50HZ的信噪比应该比4KHZ的高很多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输入50HZ信号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啊?我哪里出错了?

第一次帖子发到资料共享里了

相关图片请看:http://www.eetop.cn/bbs/thread-122622-1-1.html

楼主:
求助!求助啊!

楼主:
我自己找到原因了,是频率泄露造成的,虽然乘上了汉宁窗,但是50HZ输入的时候依然会有频率泄露,

1M采样频率,FFT采样点为65536,最小可分辨频率为1M/65536=15.29HZ ,

当输入信号为 15.29HZ 的2N次方频率时,频率泄露最小,

而50HZ 偏离,较为严重,而且频率很低,故产生了频率泄露,影响了信噪比。

更改输入信号为15.28*4,这时PSD输出正常,ENOB达到了12bit以上。

网友(2009-10-1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啊

网友(2010-11-16):
恩 我也学习了。。。

网友(2011-04-18):
你好,我的qq是10178930,目前也在做ADC,想向你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2016-04-28):
为什么采样点要取65536个点了,是因为16bit吗?

网友(2017-12-05):
    根据我看过的资料,我觉得你的解决方法是对的,但是解释似乎有点问题。
首先,1MHz的采样频率(每1us采样一次),配上65536的采样点数,说明总共采样时间是1us*65536=65.536ms。
那么,被采样的信号必须保持完整的周期T,才不会出现频率泄漏。因此,n*T=65.536ms。
所以,输入信号频率应该满足:f=1/T=n/65.536m=15.26*n Hz,即15.26Hz的整数倍。(当然n不能过大,至少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律)
至于为什么3.5kHz的输入信号没有出现50Hz的情况,是因为在同样的采样频率与采样点数的条件下,3.5kHz采样的周期数n非常大,包含了229.376个周期,相对于229个周期,0.376的影响就小多了。

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十年过去了,难得还有人跟这个帖子。你说的在理,采样点数应该和采样时间对应,采样时间应该是输入信号的若干周期。当初50Hz的采样点数65536是取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