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零极点PZ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在设置扫描PZ仿真

其中companent eval fre 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扫描变量的frequency那个选项里的add specific points那个怎么设,设置不同的值,计算出的零极都不一样,

怎样设置才能计算出电路正确的零极点

请教了

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个正确的结果,救急啊

谢谢了

楼主:
给盏明灯把,急死了

网友:
When I simulate PZ analysis, just leave other settings default.
Component Eval Freq, is at which freq simulator analyzes the circuit. I tried 1Hz and 1Ghz, there's almost no difference in my circuits. So leave it default which is 1 Hz is ok.
Leave "Add specific points" blank.

网友(2010-05-13):
When I simulate PZ analysis, just leave other settings default.
Component Eval Freq, is at which freq simulator analyzes the circuit. I tried 1Hz and 1Ghz, there's almost no difference in my circuits ...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仿真出来的零极点都是10Hz一下的呢?见下图
看相频、幅频曲线,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