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个关于SoftIce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各位高手好,我最近硬件搞驱动开发,要用到driverstudio,
里面有SoftIce这个工具,可我装上这个软件应用的时候,
我首先用symbols loader能载入文件,并能load它,在softIce loader的右下脚发现
说softice is active,按道理讲,我能够正常应用softice调试程序了,但是,
我用ctrl+D根本无法调出Softice的调试界面出来,它蹦出一个对话框说error 31,连接到系统上的设备
没起作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你是XP的系统吧,要到网上下载一些补丁,然后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3):
SoftICE在XP下能用么?我有一个说是在NT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