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问题?

楼主(2008-08-16):
请教,我现在两个文件一个源文件  一个testbench测试文件    仿真时候发现怎么都不能在wave里看到波形  怎么也不能加入信号啊??
  到底怎么编译?

楼主:
在线等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怎么解决的吗!

希望楼主能告知怎么解决的!
谢谢!
另外你用的Modelsim是哪个版本???

网友:
可以找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