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噪音

楼主(2008-08-18):
问一个菜鸟的问题,为什么说MOSFET的噪音比BJT的噪音大?谢谢

网友:
mos是表面器件,界面态悬挂键导致闪烁噪声较大,1/f的拐角频率比bjt高
好像一般的书上都会讲到的

网友:
1应该是mosfet的噪声小啊,

网友(2020-05-21):
应该说对于高频噪声,FET比BJT好;对于低频噪声(1/f噪声、闪烁噪声、粉红噪声)BJT优于FET,因为这种噪声和楼上讲的一样,主要由于表面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