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配置后DONE引脚的电平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我用boundry scan 模式配置fpga和prom之后
再用master serial 模式通过prom对fpga进行配置
但是配置之后fpga的DONE引脚始终为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b-s 模式时,分别配置prom和fpga都成功,done在配置
完成后能够变成高电平,说明fpga是正常的
ISE中DriveDone为默认(no),板子上Done接上拉电阻
fpga是SPARTAN3系列,并且只有一块,prom是xcf
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么?谢谢!

楼主:
大家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配置方式,关注ing....

网友(2010-05-29):
我用ALTERA的,DONE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