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nalogLib 中的mind怎么用?

楼主(2008-08-18):
如题,在cadence的analogLib库中有一个mind元件,里面有三个参数:k;ind1;ind2。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做电感互感的元件,但是它外面没有接口,不知道怎么用在电路里?望高人赐教!

网友(2010-07-13):
顶起,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3-07):
电感1,电感2,耦合因数

网友(2011-10-17):
请问zfmdcy,mind如何使用呀?

网友(2013-01-01):
还没用过,关注一下

网友(2014-04-04):
感謝,可以使用了!!!!

网友A(2020-03-27):
如图,使用两个电感+一个mind作为互感,L2作为初级线圈的自感,L4作为次级线圈的自感。在mind里面设置一下电感元件的符号,再设置第三项耦合系数的值。

网友B(2022-03-28):
设置好了,牛人,那个带插头的变压器怎么设置呢?

网友C(2023-04-08):
cadence analoglib库中的mind,对应的ads中的哪个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使用两个电感+一个mind作为互感,L2作为初级线圈的自感,L4作为次级线圈的自感。在mind里面设置一下 ...

感谢感谢,学到了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C:
cadence analoglib库中的mind,对应的ads中的哪个元器件?

mutind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了,牛人,那个带插头的变压器怎么设置呢?

用两个mind将原边的一个电感和副边的两个电感进行耦合,注意两个耦合系数的和k1+k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