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选择晶振呢????具体实践

楼主(2008-08-18):
上面的那个资料我也看了
但我现在实际的一个电路中    就是一个  晶振串联型振荡器
谐振电路中  谐振频率是32MHZ   电源电压是3V
好像没其他要求了

那么是不是我要选择32MHZ的晶振呢??

谢谢了

网友:
不太明白,你要做晶振?是要选晶体吧

网友:
晶体--Q值,频差,Rs,C0,温度曲线,跳点。。。。。
晶振--准确度,相噪,输出幅度,阻抗,电源供电,恒温?温补?压控,温频特性,加速度灵敏度,老化。。。。

网友(2008-11-01):
晶体和晶振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