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设计中,VCO的输入控制信号上有VCO输出频率两倍的1mV的纹波

楼主(2008-08-18):
PLL设计中,VCO的输入控制信号上有VCO输出频率两倍的1mV的纹波,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不是VCO里的回波???

网友(2008-09-19):
很好,谢谢楼住

网友:
是LC VCO吧? 主要是VCO的输出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控制端的电压。

网友:
加滤波器

网友A:
胡闹,不要管他就是

网友:
这是耦合过去的共模噪声,看你的系统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2008-11-11):
看看1mV 引起的相位噪声能否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闹,不要管他就是

这位老兄是对的,不论LC VCO还是ring VCO,都可能出现,与tuning方式有关,是VCO耦合到tuning port的,不要管他就是了。对你的相位噪声没有影响。

网友:
有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08-12-24):
1mv应该可以了。

网友B(2009-03-17):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CP输出端的电压是稳定的,但是CP的电压经过loop filter以后电压就变得不稳定了,有一定的纹波,好像是由于在Vtune端会有电流输入到VCO的varactor引起来的,这个电流有时比较大,会到10uA,这个纹波有时会比较大,正担心它对输出信号的稳定有影响呢,这个真的能够忽略吗?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CP输出端的电压是稳定的,但是CP的电压经过loop filter以后电压就变得不稳定了,有一定的纹波,好像是由于在Vtune端会有电流输入到VCO的varactor引起来的,这个电流有时比较大,会到10uA,这个纹 ...

那看看你的ripple有多大?  推算下最后导致的 Spurs ... 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 kan  系统 的应用

网友:
有些帮助,帮顶

网友(2010-09-18):
不过有一点,LC-VCO控制端是外加的信号,外加信号是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干扰的,可以加入RC滤波等把这些不必要的干扰滤波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