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增大unit gain bandwidth

楼主(2008-08-1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flod cascode opamp   全差分
现有两个问题:
1 由于全查分要求共模反馈,能否在设计初期用两个很大的电阻(10G欧姆)接在输出端,暂时用来当作cmfb

2 我对增益要求不高,40dB足够,但是现在unit gain bandwidth 不够,对于flod cascode ,UGB=gm/Cload
但是当我增加gm时却收效甚微,gm增加了两倍,UGB却只从200MHZ增加到220MHZ,为什么?我想要500M的UGB,
看来增加gm好像不行了,得找其他的办法

各位达人有什么高见?
或者有什么文献讲这个的,能否给我提供一片?

网友:
加电流 ,如果不care功耗

网友:
UGB=gm/Cload适用于输出极点是主极点的情况,加gm效果不大,需要分析其他极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flod cascode opamp   全差分
现有两个问题:
1 由于全查分要求共模反馈,能否在设计初期用两个很大的电阻(10G欧姆)接在输出端,暂时用来当作cmfb

2 我对增益要求不高,40dB足够,但是现在un ...

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怎么增加的GM?确定GM增加了嘛?

if Id is constant we use GM==k*(w/l)*Vdsat

if w/l is constant we use GM==2Id/Vdsat

您确定GM增加了一倍嘛?

我先是增大电流,gm从2m增加到3m,UGB从180M增加到247M
这时我输入管的尾电流已经占到运放总电流的85%,我觉得已经不能加电流了

然后我增加w/l(增大了9倍!),gn从3m增加到5m,UGB从247M增加到312M
还是离我要求的(500M)很远,而且输入管的尺寸已经很大了,cgs已经是50fF,我觉得这么大的w/l是不科学的

我的总电流是0.6mA,难道我只能加大电流,用功耗换带宽?
还是我哪里想错了,请各位指教。

而且我觉得您的公式有问题,Vdsat随着宽长比在变,所以gm和电流以及w/l是根号的关系,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建议适当减小Cascode管的尺寸大小。Cascode管的fT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是增大电流,gm从2m增加到3m,UGB从180M增加到247M
这时我输入管的尾电流已经占到运放总电流的85%,我觉得已经不能加电流了

然后我增加w/l(增大了9倍!),gn从3m增加到5m,UGB从247M增加到312M
还是离 ...

l选用的多少? 用最小沟长来做 500m的gbw 静态电流ma级非常正常

网友:
什么工艺?
cascode 用最小L

网友:
L不能太大,可以试一下Lmin来设计!

网友:
1. 可以
2. gbw=gm/cl,是针对单极点系统。折叠共源共栅主要有两个极点,输出点和折叠点。有可能折叠点的极点较低,限制了gbw。

楼主:
除了用作电流源的mos外(因为我希望得到较好的电流特性,但不知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的L都是0.18um  最小值

我的静态电流是0.6mA

我想请教另一个问题:
对于双端输出的OTA,我是这么看它的频率响应的:
两个输入都加AC信号,振幅是0.5V,相位相差180度
然后仿真;
输出结果我选的是Differential  Nets
把out+ 和out-做差
然后看它的频率响应

不知道我这么看对不对,
希望有做过全差分放大器的前辈给予指教

网友:
你看频率响应的方式不对   全差分运放可以参考下唐长文的一片文章

网友B:
建议使用一个AC信号源。
采用两个VCVS产生两个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一个AC信号源。
采用两个VCVS产生两个差分信号。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我加了两个ac信号,但是相位相差180度,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差分信号了
如果我的ac信号振幅是1,那么我认为看单端的输出就是这个全差分运放的frequency response
如果我的ac信号振幅是0.5,那么我认为看双端的差模(Vout+ - Vout-)就是这个全差分运放的frequency response

其实我认为网上很多方法(例如加balun 、vcvs)都是为了测Adm,而Adm=(Vout+  - Vout-)/(Vin+  - Vin-)
而我说的这种方法应该是实现了Adm这种算法

这篇文章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种方法很简单,不用balun  vcvs,而且很容易理解
我用加balun的仿过(就是输入端加一个balun,给一个共模dc信号,给一个振幅为1的ac信号,然后把balun的输出接到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在输出端加反接balun,测差模输出端),结果是一样的

这只是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望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个人偏向于Balun和VCVS的方式,与实际工作和测试情况比较相近。

网友(2010-07-12):
单纯的增加Gm会使频率补偿变得困难,所以应该这么考虑:
1. 增加Gm
2. 减小ro
3. 减小op中每个节点的阻抗和容抗

网友:
说的真好@! 18# wind2000sp3

网友(2017-03-21):
觀念不錯 18# wind2000sp3

网友: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