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用matlab做什么呢?使用频率有多高?

楼主(2008-08-19):
我一般用它做系统仿真,调参数

网友:
2 9

==========================================
电池回收 废料回收  金属网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因为不是专业使用者,也就是有时候拿来设计些滤波器,或者仿真一些LP,HP,或者BP的传递函数

网友:
做作业,比计算器好用:)

网友(2008-11-20):
请问MATLAB的在做传递函数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时,如何调仿真频率?

网友:
做简单验证,我更喜欢c语言,一般都是c出结果,MATLAB只是用来画画图。

网友:
各个专业不一样,我用matlab做电机控制方面的仿真研究,系统仿真,算法仿真等。

网友:
现在在学数值分析,用它解决一些矩阵特征值问题

网友:
仿真通信系统很方便

网友:
用Hspice做电路设计时,用来分析输出信号,比自带的画图软件方便很多,很灵活

网友:
进行算法的仿真!!!!

网友(2008-12-24):
设计数字滤波器,超好用
也用它来做电力电子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