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求教] 关于Fram View修改

楼主(2008-08-19):
可以修改单元的Fram View么?
我想把一个标准单元的一个输出端口禁掉,就是让Astro找不到这个端口。
我打开单元的Fram View以后发现是可以修改的,并且在设置了“Make all layer invisible”之后,发现视图上面还有部分黄色的矩形网格和红色的不规则的框框,在颜色设置里面没法改变这两种图形的颜色或者填充形状。打开多个单元之后发现那个红色的框框一般是画在输入和输出端口上的,黄色的矩形网格暂时还不清楚其功能。
问题1:是否修改了Fram View,比如删除掉一个端口,就可以让Astro认为这个Cell没有这个端口,当然相应的clf文件中对于此Cell的这个端口的描述也要删除掉。
问题2:如何去修改,实现删除一个Cell端口的目的。是否是删除端口的Text标注的那个金属就行了?
问题3:请问上述黄色矩形网格和红色的框框是指的什么。修改Fram和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吗?
万望坛子里面的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差点就误导大家了!
那个黄色的网格是:ViaBlockage,而且是可以删除的掉的,惭愧,汗一下!
但是那个红色的不规则的框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选不中,更不能Query!
哪位高手指教一些呢!一两句话也好啊!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昨夜受高人教诲:“在端口定义文件里去掉这个端口名称,同时Fram View上去掉标示,这样就好了,要完整操作,不然会报错!”醍醐灌顶!
仍然有两处疑问:
问题1:端口定义文件又是什么,一般存放在哪个目录下面,应该在哪儿改才行?(就是Astro说的port type table吗?这个词我有听过,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才不知道怎么改的。)
问题2:Fram View上的标示不知道该怎么去,比如一个金属上面标志了text:OUT,我如何将这个text去掉,因为text选不中,我的方法只是把这块金属删除掉,这样标志就没有了!是否是这样去修改Fram_View?

楼主(2010-10-29):
测试一下签名图片…斑竹手下留情。

楼主:
刚刚没弄好,再试一下,这回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斑竹手下留情!

网友(2012-12-29):
这个问题值得解决啊 LZ弄好了 能不能发个教程给我们看看啊

网友:
把端口禁掉的意思是...?把一個STD CELL的某個PIN 從FRAM VIEW拿掉嗎?

我們來想看看這個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1. input floating, 如果拿掉的端口是input pin, 即使routing不會接到它, 但是input floating之後可能在output會產生 unknow 訊號

2. 一個mw的std cell, 必然參考到LM view, 如果你在FRAM VIEW把PIN 拔掉了, 我猜想應該tool 會argue 對應不起來, 或直接將你這個PIN tie hi/low, 你說的端口定義文件, 猜應該是指.lib這個檔案, 可以用來gen LM view的

另外....
紅色不能刪地應該是via region, 用來定義via可以紮在哪些地方而不會有drc vios

因為沒實際遇過, 有些是臆測的, 你可以試試

网友(2013-02-22):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