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接受的 问题

楼主(2008-08-19):
先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正在做 一个晶体振荡器电路      谐振频率满足32MHZ就可以了     请问我怎么才能测试  输出信号 是否满足了要求呢???   难道直接测 电感上的信号吗???

谢谢了

网友:
将信号接到频谱仪上不就行了

网友:
示波器就能搞定吧。因为频率这么低。如果用频谱仪,要注意隔直流。

网友(2008-09-22):
應該先知到要的信號位準大小與harmonic,當然frequency counter, SA,Oscilloscope都可以量測到,準確度首推頻譜分析器....

网友:
1)只是晶体振荡器,工作是不稳定的,必须加一级BUFFER,简单点的就用射随器来实现;
2)信号测试点应该是BUFFER的输出;
3)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幅度是否满足要求;
4)用高频探头+频谱分析仪测量输出信号的频率精度、稳定度;
5)假如需要完整一点的验证,则还需测量起振时间、功率耗散、Pushing/Pulli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