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7。03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0):
安装完Hspice之后,总是有些功能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2007.03 just compatible for Windows XP system, if you use Vista, the BIN directory will lost!
the easiest way to solve this is copy the BIN from another computer, and ad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everything goes right after doing that!!!enjoy it

网友(2012-03-22):
请问下各位大大在win7安装过hspice2007吗?
过了半小时开hspice2007后却会出现此错误如下(然后hspice就自动跳掉)
run time error 52 : Bad file name or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