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ster File 和SRA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0):
Register File 和SRAM到底有什么区别?
除了前者是DFF组成。

请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你想问的应该是D Flip-Flop和SRAM的区别吧,一个是两级锁存器构成的,一个是6管单元,都有存储数据的作用,D Flip-Flop快但是面积大,因为其需要的建立保持时间很短。

楼主(2010-07-17):
呵呵,都是高手啊

网友:
SRAM在选通某一个地址的时候,相当于的一个乘法器,那一部分有比较大的逻辑
而register不存在说SRAM的地址选通的问题

网友(2022-03-02):
register file 可以采用SRAM结构,但是速度比SRAM更快,在CPU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