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晶体管调整到 放大区啊??? 怎么测试呢?

楼主(2008-08-20):
谢谢指点了

网友:
最简单可以根据资料估算。
用图示仪也可以。
最好搭个简单放大电路,调整基极电流电压,检查集电极到发射级电压。
简单理解:
饱和,Vce很小,调大电压变化不大,要减小Ib。
截止,Vce接近电源电压,要加大Ib。

网友:
Ub>Ue>0.7V
lb<ibs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