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642的I2C总线操用24LC04B问题

楼主(2008-08-20):
用DM642的I2C总线操用24LC04B,读器件内容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写的时候只能写第一个地址,在写第二个地址的时候发现I2C总线死在那了!用示波器量的现象是写第一个数据,SDA,SCL的时序都正常!但是写第二个的时候SCL直接被拉低!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第一次写数据与第二次写数据之间的延时不够造成的。

网友(2009-09-27):
楼主有用DM642的I2C做从设备接收ARM的数据么

网友(2010-02-04):
我是新手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