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Linux版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21):
大家好!我已经把论坛上的49个Hspice包下完了,然后解压在Hspice2008文件夹下面,其中一个是hspice_vA-2008.03_common_linux,里面有个hspice.taz;还有一个是hspice_vA-2008.03_linux,下面有个linux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hspice.taz.。
那我是不是需要把两个hspice.taz都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下面呢?
然后我又下了那个Synopsysinstall,运行开始的时候让我选择source路径,我是给最上面的Hspice2008,还是给解压之后的hspice呢?
谢谢!

网友:
不会是张晓明吧

楼主(2008-09-20):
是我啊,搞定了。
但是仿真波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请问,下载地址在哪里?
我正在找下载的地方,没找到
感谢!

网友:
怎么搞定的?

怎么搞定的?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121698498/blog/1219424948
在我QQ里面说了,废话很多,大家只要看相关的内容就好了。
日志名字是“我为伊狂too”。
实际是狂吐。。

网友(2009-03-21):
有没有能用 的 license 或者 keygen 啊

网友:
你好,首先感谢写了这么详细的安装指导。但我还是有点问题请教:
我从eetop上下载了hspice_vA-2008.03_common_linux 和 hspice_vA-2008.03_linux。两个文件.rar形式的。后来又 下载了installer_v1.3, 我把这些文件解压缩后,放到/usr/local/hspice_vA2008/里。后来又按照你博客上写的把*2008.03_linux下面的release包含的linux考到了common同样的位置,而base_info没有改变。然后运行 setup.sh。 我选择了我的安装路径为 /usr/local/hspice_vA2008/install, 但当安装开始后,总有提示说 “Installation has finished but with error. Check the installation log /usr/local/hspice_vA2008/install.log for details. 以下的错误就是这个log文件的 内容。你知道这是怎么 回事么? 谢谢!
INSTALLING hspice product, platform_independent package, a-2008.03 version.
x ., 0 bytes
x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0 bytes
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
x tar: Error exit delayed from previous errors, 0 bytes
INSTALLING hspice product, linux package, a-2008.03 version.
x ., 0 bytes
x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0 bytes
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
x tar: Error exit delayed from previous errors, 0 bytes
ERROR: Can not find hspice installation script /usr/local/hspice_vA2008/install/hspice/bin/config

楼主(2009-04-22):
还有问题的话就看我的空间最新更新。
http://user.qzone.qq.com/121698498/blog/1240407480

网友:
dear all:

                   i need it

网友:
谢谢分享如此精实的解说~~

网友(2010-11-10):
6楼,你的QZONE访问不了,啥情况~~

网友(2010-12-30):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正要安装

网友(2011-02-22):
有个安装程序的。

网友:
哎  环境变量和license怎么弄啊   高手些!!

网友(2011-04-02):
没弄明白

网友:
多谢了,最近正在折腾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1-05-31):
回复 1# elec_z哪里下载啊?真的能用的linux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