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试一个振荡电路是否起振? 另外怎么测振荡频率呢???

楼主(2008-08-22):
请问怎么测试一个振荡电路是否起振?   另外怎么测振荡频率呢???
十分感谢了

网友:
把振荡器接在频谱仪上测就行了。看看尖峰在什么位置就是它的频率

楼主:
接在频谱移上? 怎么接啊?? 谢谢指点 我是菜鸟  没用过频谱仪啊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非常高的话,也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来看。如果有足够大幅度的振荡信号显示就表示起振了,现在好一些的示波器上都集成了硬件fft,所以看频率也不是困难的事情。:)

网友:
加电,输出端直接接到频谱仪上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来看就行

网友:
将输出直接接在频谱或示波器上就可以看了

网友(2009-12-14):
用示波器就可以看

网友:
将输出直接接在频谱或示波器上就可以

网友(2010-05-22):
可以用万用表吧,如果用的晶体管,起振的电压不同

网友(2011-09-21):
用软件能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