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输出电阻的疑惑

楼主(2008-08-22):
在CMOS运放设计中,一般是通过提高输出电阻来提高增益。但一个理想的运放,应该是输出电阻越小越好。这怎么解释? 谢谢指教

网友:
看是否要驱动低阻负载而定

网友:
与增益有关的输出阻抗指的应该是小信号输出阻抗,
运放的输出阻抗越小越好,指的应该是电压放大器的直流输出阻抗,
关键在于区分交流阻抗和支流阻抗,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
高增益意味着高的输出阻抗 op作为理想电压源驱动负载又需要低的内阻

所以作为理想电压源输出就需要shunt feedback

网友:
这就是OTA和OPA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MOS运放设计中,一般是通过提高输出电阻来提高增益。但一个理想的运放,应该是输出电阻越小越好。这怎么解释? 谢谢指教

在通用运放中,因为要适用各种不同的负载情况,它需要小的输出阻抗,因此它需要一个输出级(ClassA,ClassAB)
在IC内部,如果运放只是作为里面的一个模块,那么它的负载是确定的,如果是用来驱动诸如Gate的高阻负载,那么就没必要使用一个输出级了

至于增益,对于运放来说都是越高越好的。至于高增益和低输出阻抗两者不冲突,因为输出级的增益大约为1。唯一不同的是包含输出级的运放比没有包含输出级的运放多一级而已。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我也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吧:一般我们使用运放都是负反馈的,这就使得输出阻抗变得很小了。

楼主:
很好的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好,根据应用来定,做高增益的运放有很多方法,做低输出阻抗也有很多方法,Allen的书上都有讲,可以看看

网友(2009-08-11):
看应用,如果要驱动低阻抗,需要是个内阻很小的电压源,所以要求运放输出阻抗很小

网友:
同意交流和直流的不同
或者说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区别吧

网友B:
不同意大小信号的说法,无论大小信号都满足电流公式 阻抗是求导算出来的 我觉得大小信号的阻抗都一样。
     电压反馈确实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但是相当于电压源。
     但是我的理解是驱动小阻抗负载,就等于电流驱动能力强(相当电流源),否则负载拉不到一定电流也达不到一定输出工作点。所以class AB输出阻抗小是大电流导致,空载时输出阻抗就大

网友:
Rout低看成电压源,Vout高看成电流源,所以就有OTA,OPA.OPA=OTA+BUFFER

网友:
要降低输出阻抗就在放大级后接buffer或者shunt feedback
后者以减小增益的代价换来。

网友:
楼主对OPAMP的理解存在误区

网友:
可以做专门的输出级,也可以负反馈

网友:
说的很对,关键是看你用来做什么?如果是OTA,当然是越大月好,如果是电压放大,当然是越小越好!一般。

网友:
赞成你的说法!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大小信号的说法,无论大小信号都满足电流公式 阻抗是求导算出来的 我觉得大小信号的阻抗都一样。     电压反馈确实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但是相当于电压源。     但是我的理解是驱动小阻抗负载,就等于电流驱 ...

网友(2010-05-23):
同意7楼说法

网友:
很好的討論
謝謝

网友:
在通用运放中,因为要适用各种不同的负载情况,它需要小的输出阻抗

网友(2010-06-30):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在CMOS运放设计中,一般是通过提高输出电阻来提高增益。
A:沒錯.
但一个理想的运放,应该是输出电阻越小越好。这怎么解释?
A:所以CMOS設計出來的不是理想OP,他的output impedance very large, it meas the OP does not have driving ability.
If the Op drive the MOS gate, the mos sink very few current, the OP can afford the current.
But if it drives low resistance, the OP can be linear any more.
So if the OP drives low resistance, it need driving circuit like "Class AB" in the output portion, the Class AB have almost near "1" gain, but it can drving out large current with high linearity!!!

Steven

网友(2010-08-21):
很好的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2010-10-31):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3-05):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1.如果运放不带负载,或者带gate 这样的高阻抗的负载来说,运放的增益不受影响。
    2.如果运放带远远小于自己输出电阻Rout的负载RL时,运放的增益就会受到影响,因为Rout与RL并联后电阻值减小了,约等于RL。所以,为了减弱运放增益受负载RL的影响,则输出电阻应该尽可能小,这样运放带负载RL时,Rout与RL并联后的阻值约等于Rout,增益受到的影响较小。而理想运放不管带负载为多大,增益都一样,所以理想运放的输出电阻趋于无限小。
    3.但是对于单级运放而言,增益与带负载能力是相互矛盾的。要实现高增益低输出电阻也可以实现,可以在高增益的运放后面加一个缓冲级,比如源跟随器。

我是刚刚才开始看拉扎维这本书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有问题请指正。谢谢。

网友:
赞同楼上和30说的

网友:
单级放大器不能驱动低阻抗负载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在通用运放中,因为要适用各种不同的负载情况,它需要小的输出阻抗,因此它需要一个输出级(ClassA,Clas ...

受教了

网友(2023-06-16):
大家都太厉害了

网友(2025-03-12):
学到了,驱动低负载下运放确实受影响,但是如果加入源跟随器,可以实现驱动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