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同时需要DVDD 和 AVDD 的电源?

楼主(2008-08-22):
设计一个便携式设备,设备上因为有AD芯片,所以需要AVDD 和 DVDD两路电源,但是我现在只用一个电池供电,前端打算用锂电加升压到5.45V,然后用7805稳压至5V,后面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实现两路的分离电源??高手们给给指导~~~

网友:
7805需要大概3V的压差,而且线性电源的很耗电的,你的电池能行吗?
推荐应该采用开关电源(升压降压模式),然后利用磁珠之类的滤波器产生一个AVDD就差不多了。便携式产品莫希望有太高的精度。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