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一个数据在matlab中做fft?

楼主(2008-08-22):
怎样将一个数据在matlab中做fft?最近一直在做SIGMA-DELTA 调制器,最后得到了仿真的码流,该码流的数据已经导出,但不知道在matlab中怎么算它的fft?是不是matlab中有专门的fft函数?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渴望有高人指点指点,万分感谢了

网友:
你那多信元,到资料区载几篇就搞定了

网友:
直接用fft函数不就得了

楼主:
我以前是将一个信号,在spectre中dft得到的直接就是各个谐波的幅度,不知道在matlab中做fft得到的是什么?小妹刚刚学习fft,希望指导指导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
matlab 可以直接用fft函数,具体的使用 help fft,可以看到详细的说明

网友:
如果是1维信号,可以用fft。如果信号是2维的,可以用fft2.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基础!!!

网友(2008-11-06):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help+fft命令查询,多用help命令学习。

网友:
在matlab里的自带的函数说明很全的,还带例子。

网友A:
上面回复的都不够专业
如果教人家要fft或fft2做分析不是很好
fft做psd分析 不是很好
做snr都分析 不是很好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pwlch函数
感觉fft比较麻烦还不好做snr计算

网友:
可以自已写一个fft的代码,会有更深体会的

网友:
直接用fft命令,输出的就是K个fs/N的频率值

网友:
DIT

N = 4;
function Xk=DT_FFT(xn,N)
figure
stem(0:N-1,abs(fft(xn,N)),'.','r');
title('MATLAB标准FFT运算结果');
xn=bit_reversal(xn);
M=log2(N);
%**************************************************************************
%***************具体的FFT的蝶形运算*************************************
for L=1:M
    B=2^(L-1);
    for J=0:B-1
        P=J*2^(M-L);
        for k=J:2^L:N-1
            xn(k+1)=xn(k+1)+xn(k+1+B)*(exp((-1)*i*2*pi/N*P)); % DIT:先复乘后加减
            xn(k+1+B)=xn(k+1)-xn(k+1+B)*(exp((-1)*i*2*pi/N*P));
        end
    end
end
%**************************************************************************
%*********************结果的输出*******************************************
figure
stem(0:N-1,abs(xn),'.','m');
title('自制FFT运算结果');

网友(2008-12-07):
不用楼上那么复杂吧,matlab直接有fft函数的

楼主(2009-02-25):
引用 网友A:
上面回复的都不够专业
如果教人家要fft或fft2做分析不是很好
fft做psd分析 不是很好
做snr都分析 不是很好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pwlch函数
感觉fft比较麻烦还不好做snr计算

非常感谢hevendai的回复了!

网友:
看看书就知道啦

网友:
有FFT 命令

网友(2009-04-11):
可以自己写程序

网友:
呵呵,应该多利用help函数的

网友:
fft是最好用的

网友:
matlab有专门的FFT函数,有几种形式,其中
y=fft(x, N)
计算序列x的频谱,共有N个频率点,均匀分布在单位圆上(0,2pi)

网友:
顶一下,sigma-delta调制器。

网友:
我也在做Sigma-Delta的ADC 不过我是在做数字的抽取滤波了

网友(2010-12-11):
直接用fft()就行了,得出结果就是傅里叶变换后的复数结果

网友(2011-02-03):
嗯嗯,支持一下

网友(2012-07-19):
谢谢大家的讨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