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祥佑的开发工具

楼主(2008-08-22):
有人用过台湾祥佑针对powerpc的仿真器和仿真软件JediView么,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8-11-08):
祥佑的USB TAP仿真器识为freescale定做的。能用Jediview和codewarrier调试,有JTAG和BDM两种,分别针对不同型号PowerPC的开发板,价格5千元以下。使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Jediview软件用起来感觉一般,但价格比Codewarrier便宜,可以用来烧u-boot,其调试功能还可以,但不太适合编写代码,没有高亮。另外,软件里还有一些纰漏,无妨主要功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