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m文件怎么用?

楼主(2008-08-22):
刚学matlab,请问也许是一个很菜的问题了,不知道matlab中的.m怎么用?我想对一个数据做fft,是不是要用到它?希望了解的人士指导指导,在此非常感谢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就够了,呵呵。周围要是有人会的话一下子就搞定,不够原理还是要花一定时间才能搞明白的。

楼主:
非常感谢 windgone0204的回复,在你的帮助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下了看看

网友:
.m文件,假设它的文件名是a的话,即该文件名:a.m。假设它在matlab的默认路径中,那么直接敲一个字母a就可以了

网友:
谁知道

有哪位高手能帮小弟下,谁有那8*4QAM在瑞利衰弱信道下的仿真程序,小弟的放出来不对,都郁闷死了,帮帮忙

网友:
嗯,又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2008-10-26):
M文件是MATLAB的SCRIPT文件。可以将你的MATLAB代码存到M文件里。到时候在MATLAB环境下,直接输入M文件的文件名就可以运行你的代码。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为了下一个软件,最近没钱了,多包涵

网友(2008-12-04):
运行matlab程序可以在command window中,也可以在m文件中,m文件中好更改 好保存 还是m文件中运行程序更方便些

网友:
路径对了直接运行命令就是了

网友:
没钱就是惨啊

网友:
直接输入m文件的名字不就行了么?如果它在当前路径下的话

网友(2009-10-17):
参看下别人的使用过程吧

网友:
.m 在matlab 中就是可执行的程序了吧  函数也写成 .m  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
直接写函数不就行了?!!

网友(2009-11-25):
在新建里面都有的

网友(2010-01-10):
我也是matlab的菜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在matlab的命令行输入文件命回车就运行了,如果要在其他.m里调用的话,先打开看下里面的接口
不难的,不必害怕,多实践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算是简单问题!

网友:
可是很难表达出来; 具体就是:去掉.和m,就是matlab的指令

网友(2011-07-15):
简单不懂也要问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3-03-19):
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小脚本似的, 很简单

网友:
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