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半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08-08-23):
在分析运放的零极点时,通常有左半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
运用米勒补偿电容Cc调整极点时,要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什么是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分析运放的零极点时,通常有左半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
运用米勒补偿电容Cc调整极点时,要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什么是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啊?

只要是零点都会带来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增加
但是R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减少90度,L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增加90度。

从相位裕度的角度来看,RHP的零点一方面增加了增益,一方面减少了相位裕度,使得单位增益时很容易使相位裕度减少到0或负,所以RHP的零点是不希望有的。Miller Compensation中的调零电阻就是为了讲该零点拉到无穷远处或者将其转化为LHP零点

网友:
这样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零点都会带来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增加
但是R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减少90度,L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增加90度。

LHP 与 RHP 零点的区别只在相位上咯?

楼主:
  • LHP就不用消除了吗,可以出现在GB以内吗?

网友:
在分子里,加就是左半平面,减是右半平面,都要使幅度增大,对相位的影响相反右半平面零点增大相移,左半平面反之。

网友:
左半平面零点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右半平面零点恶化相位裕度。

楼主:
那么在OPAMP设计中,可以在GB内产生左半平面零点来改善相位裕度了?

楼主:
仿真的时候在第一非主极点那增益曲线突然下降变缓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是一个零点?就算是零点增益下降也应该越来越快啊?

网友:
学习中ing。。。。。路漫漫其修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在第一非主极点那增益曲线突然下降变缓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是一个零点?就算是零点增益下降也应该越来越快啊?

这个主要是由于增益随频率的增加而降低的原因了,也就是一般书上讲到的vin的“展平flatten out”

网友:
二楼的解释很全面,左右零,极点只是在相位上相反,在增益曲线上都是一致的.

网友:
14
你错了
右半平面极点可是产生振荡的!

网友(2008-10-30):
那请问我如何可以直观的判断 这个零点 是在左半平面还是右半平面呢 ,不用大量手算的前提下

网友:
ls问的问题很彪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在第一非主极点那增益曲线突然下降变缓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是一个零点?就算是零点增益下降也应该越来越快啊?

零点增益下降是变缓的。左半平面零点,相位是增加的,右半平面,相位是减小的。也就是说,右半平面的零点,一方面在增加增益,一方面又在减小相位,造成相们裕度严重下降,而出现了稳定性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定义输出为0,算两个通路的增益,让他们相等就可以了。因为一个通路流出的电流,要全部流入另一个通路。这样算,计算量不大,判断正负号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2):
感觉零点就是高频时,输入输出直接相连,产生了快通路。快通路如果保证了环路极性不变(栅漏间),相当于高速信号通路,提高了信号带宽,就是左零点,快通路如果使极性相反(栅源间),相当于系统响应高速信号时由负反馈变为正反馈,相位更差,就是右零点

网友:
对于RHP LHP的P Z点也曾经困惑我很久
从信号与系统角度来看,RHP的P点会直接导致不稳定,肯定不能存在
那么只用考虑LHP的P点,f增加,幅度下降,相位下降,
LHP的Z点,f增加,幅度上升,相位上升
RHP的Z点,f增加,幅度上升,相位下降

对于中频到高频的频响曲线,初始相位为180度,不稳定的相位是360度或0度
我们希望的是,当相位向不稳定方向靠近时,幅度一定要下降
所以RHP的Z点就是不满足要求的

以上都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零点就是高频时,输入输出直接相连,产生了快通路。快通路如果保证了环路极性不变(栅漏间),相当于高速信号通路,提高了信号带宽,就是左零点,快通路如果使极性相反(栅源间),相当于系统响应高速信号时由负反馈变为正反馈,相位更差,就是右零点

好像有些道理,不过你还能有类似的方法解释一下左右极点吗?

网友:
左平面0点有的时候也会使得系统震荡,原因是加大带宽以后,使得非主极点进入带宽以内

网友:
其实不懂
左半平面极点就是低通滤波器的-3dB带宽,高频时容性负载上的电流增加,导致信号不能传递到输出阻抗上,信号陷在输出电容上了,增益下降。左右半平面就不好说了 没遇到过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215226&page=1#pid3090696这个很普通的两级运放中据说就出现了右极点,无法解释。

网友:
一般我们不能非常精确的使有半平面零点恰好消除,因为工艺上电阻达不到那么精确,一般的方法是使右半平面零点转移到左半平面用来消除一个非主极点,这样可以使系统更加稳定。

网友:
说的很精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很明了,谢谢

网友:
总算搞清这个问题了

网友:
搞清楚了吗?
补偿零点在变负载情况在也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懂,继续学习中!

网友(2010-05-27):
在左边的-》LHP,在右边的-》RHP

网友(2012-03-13):
帮助很大  真心的  CVCT

网友(2012-05-28):
可以翻翻自动控制方面的书

网友:
左右是相对于z平面的原点来说的,左负右正。用Cc米勒补偿主要是为了把主极点往原点方向推,拉大主、次极点距离,以减小相位的衰减,Cc引入的右半平面零点很大,一般都在GBW以外,对相位的影响可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c上串联一调零电阻,这样就可以引入一个相对独立的左半平面零点,该零点主要受电阻控制,以抵消次极点。

网友(2012-09-15):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左半平面零点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右半平面零点恶化相位裕度。
这句话总结的不错。

网友(2015-03-23):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如何将有半平面零点转为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拉扎唯 299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 谢谢!

网友(2016-11-07):
受益匪浅!

网友(2019-05-29):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2019-11-19):
学习了,说的很好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零点都会带来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增加
但是R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减少90度,LHP的零点会导致相位增加9 ...

正解,同理将传函写出算出极点,几点也会有左右半平面之分,左半平面极点不会震荡,相反右半平面就回震荡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如何将有半平面零点转为左半平面零点?

跟米勒电容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2023-06-20):
引用 楼主:
那么在OPAMP设计中,可以在GB内产生左半平面零点来改善相位裕度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