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中两级流水线加法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两级流水线加法器代码
module a(cout, sum, ina, inb, cin, enable);

output cout;
output [7:0] sum;
input [7:0] ina, inb;
input cin, enable;

reg cout;
reg [7:0] sum;

reg [3:0] tempa, tempb, firsts;
reg firstc;
always @(posedge enable)
begin

{firstc,firsts} = ina[3:0] + inb[3:0] + cin;

tempa = ina[7:4];
//
缓存未参与计算的数据

tempb = inb[7:4];
//

end

always @(posedge enable)
begin

//{cout,sum[7:4]} = tempa + tempb + firstc;
…………………………………1

//sum[3:0] = firsts;
………………………………………1

{cout, sum} = {tempa + tempb + firstc, firsts} ; ……………………………………………….2

end

endmodule

问题:我觉得12在语法是等效的,但我用2句时,QUARTUS会把COUTGOUND。结果无进位。而1则是正确的。为什么啊?

网友:
你的2肯定不对,你的2运算改变了sum[3:0]的内容

网友(2008-11-30):
tongyang d e yi huo

网友:
没用过Altera的产品

网友(2014-02-03):
我想问你这到底是在写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我感觉都不是

网友:
你以前是写DSP程序的吧?FPGA不是这样写的,建议用VHDL你就通不过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