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长的沟道长度算短沟道器件??

楼主(2008-08-24):
请问下多长的沟道长度算短沟道器件??   本人菜鸟...
用的0.18微米smic工艺库 允许最小沟道长度150nm,  L设计多少算短沟道?与W有关吗
如果W/L也很小的话  算短沟道还是窄沟道呢

网友:
与w无关,与w/l也没有关系,建议先看看书

网友:
貌似可以仿真下看看

网友(2008-09-24):
长沟道和短沟道的划分,与L的绝对长度无关.是相对掺杂去的PN结的深度而言的,如果在同一个数量级上,那么就是短沟道,否则就是长沟道.

网友:
好像1um以下就算短沟道了,不太确定,忘了。
.18um 肯定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赞成!

网友:
可以扫描下L,看看VTH变化趋势,大概可以估算下

网友:
设计时,L取Lmin的5~10倍,就可以用二阶方程估算

网友:
小于1um就算短沟道了,IDS与Vov变成了线性关系。

网友(2013-11-20):
回复 楼主:

    请问 怎么获取MOS管的沟道长度和沟道宽度啊?数据手册上也没有,求获取方法。拜托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