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8-24):
请问intel xscale pxa272 处理器可以选择从外部rom启动吗??谢谢!

网友:
目标明确

不服不行,大家知道电子监管码么,这是国家质检总局强制对企业执行的
食品监管码这种监管码可以溯源所贴标签条形码是否真假,具体请google搜索查询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就像PC机得从内部CMOS(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