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小问题

楼主(2008-08-24):
hspice中有没有实现 两数绝对值比较的函数?
多谢指点哈

或者知道如何正确实现对 波形上升沿 和 下降沿 时间的计算方法的(语法)的高手  请务必指点一二   先谢了

网友:
.measure tran  delay TRIG v(clk) VAL = 1.4v TD = 0ns RISE = 20
+ TARG v(clk) VAL = 1.4 TD = 0ns RISE = 30
测量上升沿时间的(以过1.4v电压为准),从第20个上升沿开始计时,到第30个上升沿结束。

楼主:
我只要看一个波型的上升 下降沿 就可以 了像楼上 这么写的话 会出现一个 问题: 当 td 正好取在上升沿的时候 算出的  trise是负   。  原因是 先到targ  trig后到   。  修改后可以得到2值,但是必须取绝对值较小的哪个现在 问题是  绝对值 大小比较 涵数 不知道 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