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在Vista下安装

楼主(2008-08-25):
HSPICE A-2007.09之前的版本在Vista下安装有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找一个XP的系统,安装HSPICE.
再在自己的Vista下安装,最后会提示你缺少文件。
把XP下的该文件拷到Vista下即可。

网友:
and, be sure to check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here should have "installdir_A-2008.03" and "installdir" they all indicate the installati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