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sig (Delta Sigma Toolbox) 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麻烦问一下,谁用过 delsig (Delta Sigma Toolbox) 这个包

里面的 synthesizeNTF.m 调用了 ds_synNTFobj1,如下:

x = fmincon(@(x)ds_synNTFobj1(x,p,osr,f0),x0,[],[],[],[], ...
lb,ub,[],options);

但是包里面没有 ds_synNTFobj1.m 文件,结果一运行就出错

麻烦用过的兄弟讲解一下,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有知道的说说了,现在这谢过了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呀!问题解决了

网友:
YA~~
It's just the solution!!
Thanks very much~~

网友A(2014-05-27):
我在运行synthesizeNTF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zpk'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Error in ==> synthesizeNTF at 82
ntf = zpk(z,zeros(1,order),1,1);

zpk函数缺少?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5-05-04):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3-31):
very good,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A:
我在运行synthesizeNTF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zpk' for input arguments ...

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26):
我解决了,我在不删原matlab的前提下,重新运行之前的matlab安装程序,单独加装一个system control tool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