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怎么做Fully diferential CMFB电路的仿真

楼主(2008-08-25):
如上图,我有以下两个疑问:
  (1)做DM的AC仿真时怎么断开环路怎么加AC信号,同时怎么给Vin+,Vin-,Reference Voltage加电压
  (2)做CM的AC仿真时怎么断开环路怎么加AC信号,同时怎么给Vin+,Vin-,Reference Voltage加电压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好
我只有以附件形式发了,下载不需要money的,麻烦各位指点!

楼主:
真是奇怪啊,怎么还是不能直接贴图啊
我再试试
[localimg=398,300]1[/localimg]

楼主:
刚才把图贴好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you can cut your loop ,and add a huge inductor(eg,1meg henry),and apply

a ac signal through a huge capacitor, i think you want to to stability analysis

,detail you can see design analog chips this book

网友(2012-09-18):
用stb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