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中的op行为级模型怎么设置输出直流工作点?

楼主(2008-08-25):
X0 IN- IN+ OUT0 VCC VEE ALM124
.MODEL ALM124 AMP
+ C2= 30.00P SRPOS= .5MEG SRNEG= .5MEG
+ IB= 45N IBOS= 3N VOS= 4M
+ FREQ= 1MEG DELPHS= 25 CMRR= 85
+ ROUT= 50 AV= 100K ISC= 40M
+ VOPOS= 14.5 VONEG= -14.5 PWR= 142M
+ VCC= 16 VEE= -16 TEMP= 25.00
+ PSRR= 100 DIS= 8.00E-16 JIS= 8.00E-16

上面是从hspice user guide里面直接拷贝出来的hspice运放的行为级模型,这个模型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用于正负电源的,我现在想把它用在0~3.3v,输出直流点设在1.65v,谁知道要改哪个参数?我看了里面的参数,没找到设置输出直流工作点的。有没有用过的来指点下?

网友:
不需要设输出工作点的
只要把
VCC=3.3 VEE=0
VOPOS=输出动态范围正值(譬如3.1)
VONEG=输出动态范围负值(譬如0.2)
即可
放大器不需要考虑输出直流工作点的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问题就在于仿真的结果明显能看出输出直流工作点在0v,有一半波形被削掉了

楼主:
我加的是两个共模点在1.65v的差分正弦信号,幅度很小,只有0.1mv,希望得到一个直流偏置在1.65v,幅度是2A*0.1mv的波形。现在的波形明显就是底部被削平了

网友(2009-04-03):
这种模型就是黑箱...搞不清内部机制...
接了外部反馈应该就有闭环时的稳定的工作点了...
如果开环的话
应该就是0吧,如果os都设为0

网友(2009-06-18):
有失调
加入输入失调量
自己慢慢调吧
很容易
但是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