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LDO设计中调整管是用普通的PMOS还是ESD的管子?

楼主(2008-08-25):
一般LDO设计中调整管是用普通的PMOS还是ESD的管子?
用普通的PMOS会不会存在ESD的问题?

网友:
p管比较多
低噪声
ESD管另外加

网友:
PMOS管,size考良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mos管,N管用跟随形式不行吗?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都说PMOS管的噪声小,为何?

网友:
PMOS管有很多优点,这里不需要对其ESD保护

网友:
一般不需要ESD,除非应用环境很恶劣!还有面积足够大了以后,寄生的三极管就是很好的ESD结构!

网友:
用NMOS也可以,但是NMOS的Vds很大,PMOS的Vds只要0.2V即可,即使是输出300mA~500mA!

网友:
NMOS的输出电阻小,且省面积,这是其优点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的PMOS流过很大的电流,当然也就会产生
很大的电流,会不会烧坏啊??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

网友:
经常看到书上说Pmos管的噪声小,为什么?

网友:
调栅注入后 PMOS导通时形成埋沟,沟道不在硅与氧化层界面

网友:
我想你问的问题应该是应该采用ESD式的layout方式还是采用普通的比如说pcell的方式,通常如果在Pin的旁边有充分的ESD保护,那么为了节省die的空间,可以采用普通的layout方法,否则就需要从Device本身考虑ESD的layout方式。
我还看到你下面的一个问题,我想一方面你要保证分配给每个Device contact的电流要满足最大电流要求,另一方面需要你保证上面bus的宽度足够,应用电流密度的概念去layout。
从电路结构上,要设计current limit电路,保证电路安全。
我想layout上有许多技巧可以减少die面积,又可以满足大电流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mos管,N管用跟随形式不行吗?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都说PMOS管的噪声小,为何?

NMOS也可以,TI的cap-free LDO的功率管仿佛是用的NMOS,前提是要把NMOS的gate电压boost上去
我觉得从噪声考虑的角度比较少吧,地上的噪声、电容esr产生的噪声、基准的跳动那一个都比器件噪声来的大吧

网友:
如果POWER管size比较大,不需要,小的话还是需要ESD的。

楼主:
flyingwolf说的很好,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电源线的电流密度我已经考虑了,为了满足要求,我用几层金属叠在一起走的。
PAD上有ESD,但是还是担心。由于考虑面积的问题,所以画的比较紧凑,当然电流密度都满足要求了,但是这么小的面积
却要流过大的电流,必然产生大量的热量,怎么散热就是个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lyingwolf说的很好,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电源线的电流密度我已经考虑了,为了满足要求,我用几层金属叠在一起走的。
PAD上有ESD,但是还是担心。由于考虑面积的问题,所以画的比较紧凑,当然电流密度都满足要求了 ...

功耗看你v,I乘积

i过大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大的dropout voltage一般不用ldo dc-dc后再+ldo

网友(2010-11-23):
多数是用ESD管做

网友:
普通的PMOS管即可,因为本身作为调整管的PMOS尺寸已经足够大耐压已可以满足需要。
如果LAYOUT中,有足够地方的话,可以改用ESD结构的MOS管,相对更可靠!

网友:
用PMOS管子

网友(2011-09-27):
若要做LDO,用NMOS作调整管的话,一定需要双电源供电才可以。PMOS和NMOS做调整管各有优势。

网友B(2012-07-04):
LDO设计中调整管是用普通的PMOS就可以了,只要管子够大,不用ESD也可以,如果是NMOS就一定要ESD NMOS。
发热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保证高温下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另外选择适合的封装以散热,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在设计中加入温度保护和限流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你所说的寄生三极管是指什么?能不能把参考资料传给我?谢谢!

网友:
PMOS在这里要优于NMOS的使用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B:
LDO设计中调整管是用普通的PMOS就可以了,只要管子够大,不用ESD也可以,如果是NMOS就一定要ESD NMOS。
发 ...

如果是NMOS就一定要ESD NMOS,这个是什么依据啊?我目前正在用NMOS做无电容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