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WA算法问题

楼主(2008-08-25):
一个100M的AD内部DAC的DWA算法按照加法器、锁存器、桶形移位寄存器(之前有一个编码器)好像延时很大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行,师兄说DAC最多分给我5ns,现在也不知道其他实现DWA算法的方法
请各位高手知道~~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2010-04-02):
想问你桶形移位寄存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只有桶形移位器才会引入延迟,其他部分应该是控制线上的,不引入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用MATLAB搭的吗?我也在做DWA,可是我搭桶形移位器的时候,用传输门,用到MOSFET,发现MOS的栅极为0的时候,S为1,D还是为1。因为Vds>0.所以就不满足移位控制信号来控制输出。
用开关尝试了下,还是不行,因为输出是几个传输门级联,而两两开关是不可以连的。
想请教你是怎么做的。希望回复啊,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MOS?
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类问题啊,如果是这样,基本数字逻辑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simulink里面自带的MOSFET,我也很郁闷。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按照数字逻辑书上的移位寄存器结构搭建的桶形移位寄存器。后来仿真好像100多ns,没做一会有被调去做电源管理了。。。现在啥都不懂啊,真囧。。

网友(2010-06-03):
用out-og-loop 遭DEM 我以為大家都是這樣用

网友(2011-02-23):
灌水灌水,灌到1000楼~~

网友:
Level 4 is correct, if the DWA is used in a multi-bit SDM ADC.

The control is out of the SDM feedback loop, but only the barrel-shift is in.

网友(2013-01-22):
表示对DWA还没有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