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编译Xilinx ISE库!

楼主(2008-08-26):
我在进行库编译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 vsim -L xilinxcorelib_ver -L unisims_ver -lib work -t 1ps sequence_code_tb glbl # Loading D:\Xilinx91i\smartmodel\nt\installed_nt/lib/pcnt.lib/swiftpli_mt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Xilinx91i\smartmodel\nt\installed_nt/lib/pcnt.lib/swiftpli_mti.dll" failed: DLL dependent library not found.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D:\Xilinx91i\smartmodel\nt\installed_nt/lib/pcnt.lib/swiftpli_mti.dll". # Region: / # Loading work.sequence_code_tb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sequence_code_tb.fdo PAUSED at line 17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急!!

网友:
请说一下你的具体做法

网友:
你看网上的方法吧

一步步操作就是了

网友:
ModelSim se完全编译Xilinx库文件 1. 首先将modelsim.ini文件只读模式去掉,存档前面打对勾。 2. 在安装ise的目录下,进入到bin\nt目录下,例如c:\Xilinx92i\bin\nt,确认有compxlib这个程序 3. 在cmd 中运行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c:\modeltech_6.2g\xilinx_libs就可以了,c:\modeltech_6.2g是安装modelsim的目录,可以作相应的更改。参数也可以按照要求作相应的更改。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记住ise和modelsim的安装目录都不要出现空格,最好是直接安装在根目录下

网友(2010-03-07):
如果modelsim已经跟ISE关联了,将modelsim.ini文件只读模式去掉后,可以直接在ISE中编译,但是时间比较长。。。

网友:
直接用ISE提供的compiler编译就可以了啊,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记住如果默认路径找不到modelsim.exe,命令行中要加 -p C:\Modeltech_<ver>\win32
可以解决相关“unable to find simulator mti_se”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