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的起振问题

楼主(2008-08-26):
很感谢你来关注我的问题!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si振荡器,觉得电路结构没问题但是老不起振,最后承蒙一位高人指点说是,在电路中放一个高频的方波源,让这个方波源两端悬空,结果还真的起振了,但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这个方波源的频率越低,起振的时间就越长?
       其次,按照这样的方法,投片来结果,加上外部电路,怎么也不起振,为什么?怎么才能让它起振?
       是不是我在仿真中用的方法有问题?
       期待有知道的教教我了!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希望路过的给点建议啊!

网友(2018-08-30):
我认为加入高频方波,仿真时约束了时间的上的最小步长,等同于设置了最小步长。

网友:
Why not switch on your vdd from 0 to 1? This is the real situation when you are doing the test. people typically set the initial voltage for the oscillator star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