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IC验证的相关流程

楼主(2008-08-26):
都有哪些软件?
主要干什么!

网友:
验证有一些方法学的,也有不同语言写的,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选择systemverilog作为验证语言

至于方法学上,大概看了下,好像都差不多,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工具的支持导向

目前选择验证方案的话,有

avm(advanced verification methodoloty)  -->mentor 公司的,比较容易上手,网站上有cookbook,可以自己下载来看看,mentor的questa完全支持

ovm--》开源的,questa也支持,好像NC也支持,学的时候请查看库的version和你工具的version,一定要配套

vmm->synopsys的vcs支持的比较好,mentor的questa也支持了,vmm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一本书的,synopsys人写的,但我看了以后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把握,由于我呆的实验室vcs的版本跟不上,所以vmm没怎么学习

网友:
synopsys vcs 或是
cadence incisive

网友:
这个话题 太泛了

网友(2008-10-09):
我是用specman e ,不过还在学习阶段 我的体会来说 e语言就是为DUT搭建验证环境和数据

网友:
???

指的是 wafer階段,還是成品階段?

网友(2009-01-09):
也来学习 等高人给意见

网友:
问得太广了,验证涉及的面比较多,从语言,到工具以及方法等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逻辑IC,最简单的就是用verilog/vhdl. 本来这两种语言就是用来验证逻辑设计的。
流程如下:
1)用 verilog/VHDL RTL描述你的设计。
2)用 verilog/VHDL 把你的系统建出来,包括连线等。
3)CLK. RST,及激励信号的产生。
4)仿真及检查结果。

网友(2009-05-28):
恩,这个题目切实太范了。。不好说。

网友(2010-03-24):
一般的流程是先定spec,然后验证的根据spec写testplan。设计人就想结构。然后就是设计人员写设计代码。验证人员写验证代码。写完以后大家连在一起跑。然后debug。这个时候两边都有可能有错误。这是一个相互debug的过程。之后仿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综合了。验证的还是继续仿真,仿大量的随机情况。等网表回来了,就可以门仿了。之后差不多就跑回归,跑覆盖率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了。不过现在很多都用vip了,所以要写的代码也比较少,正确性也比较高。主要精力都放在testcase上面了。

网友:
数字还是模拟? 代码还是电路

网友(2011-05-23):
回复 网友A:

    顶~~~~~~~~~~~~

楼主(2015-10-06):
too naive at tha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