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关于 dsp verilog 实现的文档或则资料呢?

楼主(2008-08-26):
例如实现 iir , fir, fft之类的

工作之余有时间想弄弄这个。因为dsp的算法有加减乘除的应用,觉得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实现 iir , fir, fft之类的

工作之余有时间想弄弄这个。因为dsp的算法有加减乘除的应用,觉得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

不知道你具体是要做怎样的设计,如果是要设计一个dsp来完成那些信号处理算法,那涉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除了那些alu,mac等等功能单元外,指令集,流水线,存储器结构等的东西都是影响性能的关键的地方;如果只是想用verilog实现些加减乘除运算,那看些乘法器加法器的快速电路设计就差不多了;要是想用现成的一些商用dsp来实现那些算法的话,就要熟悉它们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是要做怎样的设计,如果是要设计一个dsp来完成那些信号处理算法,那涉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除了那些alu,mac等等功能单元外,指令集,流水线,存储器结构等的东西都是影响性能的关键的地方;如果只是 ...

现在只是想看看加减乘除。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