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 CMFB电路怎么仿真???

楼主(2008-08-26):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瞬态的直接加上就可以了,要是仿真交流和其他的就用veriloga编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加到电路中可以了

网友A:
仿真瞬态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仿真的,这个阶段主要调整一写参数,尽量让建立时间小些,不过你说的用verilog编写不知道怎么用啊,是在spectre里面还是spice里面呢?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弱问:仿真交流特性或其它的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用sc cmf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瞬态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仿真的,这个阶段主要调整一写参数,尽量让建立时间小些,不过你说的用verilog编写不知道怎么用啊,是在spectre里面还是spice里面呢?想学习一下!

在spectre中,里面有veriloga的例子,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等式,相当于编一个黑盒子一样了,只要它的端口关系,你试试应该不难的

网友:
hehe呵呵 我正要学这个

网友:
需要直流工作点

网友(2008-09-27):
it is important on balance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