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改善放大器的频率特性

楼主(2008-08-26):
本人想把一个运放的主极点尽量远离原点(其他问题可以暂时先不考虑)..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有效办法或者频率特性好点的结构,请教了

网友:
减小电阻和电容
采用小的L,电阻越小。若W/L一定,L小,w就小,寄生电容也就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想把一个运放的主极点尽量远离原点(其他问题可以暂时先不考虑)..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有效办法或者频率特性好点的结构,请教了

带宽一定的话就降增益吧
最好提高GBW,增大输入级跨导,增大输出级跨导,减小补偿电容,可以减小输入管尺寸和长度或者增大电流。的盲目增大3dB带宽而不加大GBW,两个极点靠的过近补偿可能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一定的话就降增益吧
最好提高GBW,增大输入级跨导,增大输出级跨导,减小补偿电容,可以减小输入管尺寸和长度或者增大电流。的盲目增大3dB带宽而不加大GBW,两个极点靠的过近补偿可能就不够了

赞成这样的说法!

网友(2010-03-23):
带宽一定的话就降增益吧
最好提高GBW,增大输入级跨导,增大输出级跨导,减小补偿电容,可以减小输入管尺寸和长度或者增大电流。的盲目增大3dB带宽而不加大GBW,两个极点靠的过近补偿可能就不够了

[ 本帖最后由 t ...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