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衬底去偏置'

楼主(2008-08-26):
天大翻译的《模拟版图的艺术》一书中有。请问英文原词是什么?

网友:
cmos的衬底相当于另一个栅极,应该是也给衬底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吧,

网友:
意思是衬底和源电位要相同,即S、B同电位。否则Vth会产生较大的变化!

网友(2009-11-07):
就是无衬偏啊,衬底与源端同电位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这回事啊

网友(2014-08-29):
    原书的意思是讲,由于大电流以及耦合等因素,衬底会有峰值电压的出现(因为衬底也有电阻),偏置(Vbs)出现,从而引发latch-up,去偏置(去除Vbs的电压)就是要良好的衬底接触,以使得Vbs=0。

网友(2021-10-27):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衬底和源极间有压价就为有偏置
衬底和源极之间没有压降就称为无偏置
把衬底和源极之间有压降的现象到衬底和源极之间无压降的现象叫做去偏置?
Bipolar工艺的话是外延和隔离
只不过Bipolar工艺需要衬底和外延之间有偏置,不能去偏置。